华硕f9dc 卡logo

楼主(2014-06-13):
华硕的f9dc AMD 芯片,修了显卡就卡logo,裸板也是,有时可以进bios但是要密码,怎么决绝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呢,有没有大神在啊!bios是48脚的

网友A:
有类似像这样的画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类似像这样的画面吗

没有就是在华硕商标那里!卡主

网友A:
有时可以进bios但是要密码,看到Logo要进bios之前按住TAB键.有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可以进bios但是要密码,看到Logo要进bios之前按住TAB键.有反应吗

没有反应还是卡logo

网友A:
先把Cmos电池拿掉.放电.再试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BIOS呢   ?  先刷了再说吧  修了显卡是焊了下还是换了  如果之前不卡LOGO  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刷下BIOS呢   ?  先刷了再说吧  修了显卡是焊了下还是换了  如果之前不卡LOGO  问题还是出在显卡 ...

bios很麻烦48脚长的bios 电池取下放了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Cmos电池拿掉.放电.再试一下

电池取下放了点了

网友A:
你说:有时可以进bios但是要密码.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bios..并检查下USB有无短路

网友:
外设排了吗

网友C:
南桥问题,加焊试试

网友:
外设全部排除,裸板试。问题可能还是出现在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时可以进bios但是要密码.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进bios..并检查下USB有无短路

无意中进的,当时吧电池去了可以,但是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问题,加焊试试

南北合一的桥,加焊过了!

网友:
外设都排除了IO板没有插

网友:
卡Logo一般而言.电压.Clock.Reset应该都正在了.问题可能出在 1.你修了显卡这部份.你是加焊还是重值. 2.Logo出现后.应该开始侦测周边元件 EC.USB.KB.网卡硬盘  3.EC加焊下吧

网友:
有可能就是BIOS问题

网友(2014-07-19):
我也修一个F5SL的。原来是外接花屏,内接无显。加焊显卡后显示正常了、但是会卡LOGO   .电池放电后提示F1  F2,进BIOS里面不死机。用多久都可以。一保存时间后又卡LOGO .现在无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