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J的不显示,换了显卡板也不显示,

楼主(2014-06-13):
不用显卡板能听到开机的声音,插上显卡板不能开机,求维修方法

网友:
先接外屏看看能不能显

网友:
用洗板水 洗洗 显卡插槽

网友:
1.确认显卡板在別处是好的  2.确认显示芯片型号与原来相同 3.楼上前辈有提醒.用洗板水洗洗

网友:
有时候哪有那么多好箱件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