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的,VA1948a-LED不定时黑屏维修经验一波三折啊

楼主(2014-06-13):
客户拿来这显示器开始插电测试一直亮,还以为是好的呢。结果十几分钟黑屏了,按开关都没反应,指示灯也灭了。
好吧,拆机看吧。原来是LED屏。灯管不应该坏。然后插电又亮了。只好再等它灭了。点了一会果然又灭了。果断拿出万用表,结果没有3.3V电压,别的一切电压正常,因此判断为驱动板问题。开始想会不会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坏了,然后就直接全换了,继续插电试吧,一切正常,心里有点暗喜,可是一会。。。又灭了。。。都想哭了。后来摸EC芯片有点发烫啊,然后就怀疑是不是EC芯片太热导致的,然后给加个散热片。再试吧,结果点了将近2小时没出问题,心想,可以收钱了,哈哈,赶紧装机,然后继续点亮试。。。结果装机后竟然没出5分钟就灭了,当时那个崩溃啊,都不想修了。没办法了,求助吧,看看论坛有没有人遇到过吧。好多人说是MCU的问题,说实在的我压根就不懂什么是MCU。还是没办法啊,考虑让客户换驱动板吧,然后淘宝看看这板子价格吧,一搜才发现,淘宝竟然好多给这板子刷MCU程序的,呵呵,知道怎么搞了,刷程序肯定是BIOS芯片了,然后果断打个程序刷了。刷完果断插电试,没问题,然后装机试了一天了,没出问题。此机至此维修完毕。
BIOS程序分享给你们吧,刷上可以用。

网友:
很好,跟楼主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子程序爱坏

网友:
早就说程序容易坏。你又不听。

网友:
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嘛

网友:
有BIOS刷还是很好解决的。。最怕就是无得刷。。。

网友A:
想问下你是用篇程器来刷的吗???

网友:
恩谢谢楼主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是用篇程器来刷的吗???

嗯,当然了

网友:
优的显示器,跟三星的差不多,先排除一下程序再修

网友B:
楼主这程序也是自己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程序也是自己买的吗?

恩,是的,程序是好的,可以放心用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MCU就是程序啊

网友:
MCU就是传说中的25芯片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优派的显示器程序也很不够给力  跟三星的显示器的问题差不多了

网友C:
mcu不是“微处理器”吗? 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和你走了一样的冤枉路,最早也是想到主控热导致的,加了散热片故障依旧,最后才欢迎到MCU上~刷了解决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和你走了一样的冤枉路,最早也是想到主控热导致的,加了散热片故障依旧,最后才欢迎到MCU上~ ...

哈哈,修好就好,以后就直接干就行了

网友E:
今天我也碰到了,开始正常,有个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指示灯也灭了,开关无效,拔掉电源线后,一会再插上,又正常了,谢谢楼主,下一个试试

网友:
最近修的  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碰到了,开始正常,有个一个小时左右就黑屏了,指示灯也灭了,开关无效,拔掉电源线后,一会再插上 ...

刷上就好了

网友F: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下载刷机试试!研究一上午了都没整好,还补焊主芯片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下载刷机试试!研究一上午了都没整好,还补焊主芯片呢!

哈哈,这机子奇葩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这机子奇葩的要死

刷程序真的好了!都点了3天了一切正常!
这毛病多象硬件不稳定呀!竟然会是程序的事儿!

网友(2014-07-13):
这个机器的MCU确实很烫,温度高。

网友:
最害死人就是这款显示器,

网友:
19寸的LED   TCL 三星 优派。每次是一闪就黑屏。或者果断时间就黑屏。第一时间  我都是先从屏线还有muc着手。LED的程序最调皮的了。不过找bios是个难题。找的到还好。找不到也就悲剧了。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一样的,看来这款机器开始批量的坏了~~~我就偷着乐吧~~

网友:
有BIOS  就和大家共享一下啊

网友H:
在 迅维 BIOS 和图纸都是 大家分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和你走了一样的冤枉路,最早也是想到主控热导致的,加了散热片故障依旧,最后才欢迎到MCU上~ ...

大神,怎么刷的啊?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 迅维 BIOS 和图纸都是 大家分享的

大神啊,这个东西怎么刷啊?求教

网友:
这个包应该如何刷?,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太好了,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6-01-10):
楼主说的那个3.3v供电没有,应该不是驱动板的主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不是“微处理器”吗? 难道我记错了??

你没有记错,他们说MCU,就是MCU边上存储块内的程序

网友I(2016-02-17):
正好今天遇见一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还分享了程序,谢谢了

网友:
程序留下备用吧

网友:
测试中 后续追加评论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好今天遇见一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

谢也加点分嘛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6-03-18):
那为什么不给我加分啊,最近这个显示器是不是坏的特别多啊。。。

网友:
原来程序坏也会长时间灭啊  这种显示器比较新 还没修到过

网友J:
想问下 飞利浦23LED显示器花屏 确定是屏的问题  但是还是不死心 显示器比较新 但是又不懂屏电路 该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下 飞利浦23LED显示器花屏 确定是屏的问题  但是还是不死心 显示器比较新 但是又不懂屏电路 该怎么修啊

最好给个图片

网友K:
这种BIOS和主板的BIOS一样的刷么还是使用VGA线

网友L:
程序会不这定时黑屏 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程序会不这定时黑屏 有意思

两年前发的了。。。这机型好像最近坏的挺多,已经为通病了吧,这问题确实奇葩

网友:
软体有时候可以治百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种BIOS和主板的BIOS一样的刷么还是使用VGA线

一样刷的,都是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没有找到呀,能不能发个链接

抱歉,没有注意到。我用的是: tl886cs,淘宝直接搜就好了,迅维淘宝店也有卖的

网友:
值得学习。。优派很少修到 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样刷的,都是8脚芯片

哦   好的 谢谢

网友(2016-05-13):
MCU就是BIOS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的 我还怀疑117管子有问题  换了还有一  刷个你的程序看下

网友:
正好碰到一台,下载刷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