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4-06-13):
今天修一个IBM T43的机器,开机测试是暗显,把屏拆下来测试,确认是高压条的问题,然后准备装回去,我心想先点亮看看,,结果就是开机掉电了,,我心里那个郁闷啊,用可调电源查看电流~待机电压0.05,,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3V 5V正常,没思路了,,求救啊。各位大神

网友A:
修暗屏要小心,根据你提供的现象,可能是接触地短路了。其实你可以下个图纸查查屏供电。。。

网友B:
应该是碰到其它线造成短路,只能按时序来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暗屏要小心,根据你提供的现象,可能是接触地短路了。其实你可以下个图纸查查屏供电。。。

有根白色的天线块断掉了,漏线了,,不过那个天线我查了是绝缘的,那根天线不用的,并没有接触到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碰到其它线造成短路,只能按时序来修了。

现在的情况是插上内存~电压只要到2.5A左右就掉电。。不上内存不到2A的电流~报警。。

网友C:
是不是那没有弄好短路然后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那没有弄好短路然后就保护了!!

我把能造成短路能拆的现在都拆了,,短路我到现在也没查到时那里的问题,电压输出也是正常的。

网友D:
主板上屏接口的保险坏掉了,把保险换了之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碰到其它线造成短路,只能按时序来修了。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来。从屏接口找过去应该有烧坏的转换元件。

网友E:
重装下,是不是那装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屏接口的保险坏掉了,把保险换了之后应该就好了

有图纸吗?这个图纸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显卡发出来。从屏接口找过去应该有烧坏的转换元件。

有图纸吗?有个保险烧是烧了,没图纸不知道他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装下,是不是那装不好了

应该是有东西烧了,,不过没图纸啊,有图纸吗?

网友:
主板保险查下。。换个就行。。

网友:
换屏 没有去掉电池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吗?这个图纸找不到。。

开什么玩笑?T43找不到图纸????

网友:
是不是排线没有插好烧掉了 ?

网友:
整那么辛苦,换板才一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什么玩笑?T43找不到图纸????

我在咱们网上找了,没找到啊。

网友:
这板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5752

谢谢,,我先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碰到其它线造成短路,只能按时序来修了。

应该没有短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现只要接外显就显示了,进系统进不去,进系统要切换到内屏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屏接口的保险坏掉了,把保险换了之后应该就好了

保险看了没问题啊。现在是接外显能显~进系统要切换内显就掉电了,不接外显就直接掉电~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呢

网友:
带电了吧 应该主板有保险烧了

网友:
是不是过不了内存而引起的掉电

网友:
接口处保险

网友:
屏供电的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