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520 广达DA0QL6MB8F0 REV:F艰难修复过程

楼主(2014-06-13):
客户上门说是不显示了 插上可调电源看点六开机一路到0.8A左右不动过个3-4秒左右掉电了自动重启了 还是这个电流显示 这就是机器拿来的故障 接下来就是维修的过程了
首先裸板测试情况一样 看点六应该是全板该有的电压都有了 但是还是一一测了一遍 包括 MOS管转换电压 都有了
测HWPG 一个个都测了遍都是3.3V 测CPUPOOG 测 PLTRST THERMDC PWROK都是正常的 无奈找了个T6500的U换上刷BIOS
还是涛声依旧
后来想想还有什么没查 突然想到是不是应该清零试试 结果误打误撞清零之后好了显示了 正在惊喜之中的我突然发现 开机自检第一屏下半截 花屏 反复擦拭屏线无果 最后刷上备份的BIOS后正常 多亏恩师徐杰当年教导刷BIOS之前不管好坏都要备份原来的 再次以这篇文章改写恩师 并且给像我这样的小白一个不仔细不细心的例子  花屏的样子没有及时截图

网友:
也是,难修的就是这种三大条件都有,就是不跑的“专机”

网友:
国产神机。。。

网友:
BIOS嘛真的是难搞

网友A:
干嘛不先排除bios问题呢?

网友:
师傅教导的不错 ,BIOS 必须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先排除bios问题呢?

没有想到这个

网友(2014-07-15):
继续努力啊   期待你还有更好的经验来分享

网友:
真不容易 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这图纸和方正T4001G的 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