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 不通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6-13):
19V没有电压,充电芯片坏了,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看时序图修咯

网友:
公共点没出来吗?查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你最好说明版号,可以帮你看下

网友:
公共电压都没出来那就下图纸慢慢查了!

网友:
索尼保护隔离 貌似跟仁宝异曲同工      AC_OFF_3#        MAIN_DC_SW_OFF#   这2信号都为高

网友:
用原装从电器试试了

你这是在瞎闹吗?

网友:
看下AC_OFF_3#        MAIN_DC_SW_OFF#   这2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你不说清楚就只有换板了哦

网友:
我是小白
这个cr32电路图跟cr23电路图一样吗
(cr23 电路图为列)

要让19v出来 必须要让pq2的第四脚处于低电平   但是前提条件是充电芯片工作要正常
我有cr23充电芯片的资料和电路图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看看吧  希望对能有帮助

充电芯片资料 和 cr23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