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S 待机正常,点不亮

楼主(2014-06-13):
今天接修一台很新的IBM X60S,客户说开不了机,上电流表,跑0.6不动,怀疑是内存不过,拆机上内存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REF,SPD,数据线,地址线都正常,时钟用电压档测量0.36V,就指教,不知道怎么办了
开不了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桥的条件都有了不?

网友:
是不是小本。换个内存试试。不行风枪热一下显卡

网友:
其他电压都出来没有,可能其他供电没出来

网友:
看看显卡的条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