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R13 不过隔离

楼主(2014-06-13):
   HP G4 DAR13 不过隔离,目测PQ28烧糊,拆下,刮骨疗伤,涂上“膏药”加热固化后换上MOS(咱从来不省这一点)。通电发现PQ28 Ug接近0,三下五除二确定问题是由ACIN=0引起。如图:

  再测OZ8681 PIN9已经正确发出ACAV,只是经外部PR173后拉到了0,一路追踪,发现是P2806 PIN15拉低了如图:

   太监之,ACIN正常,但VH28只有8V+且芯片微热。立马换,依旧。细看图,生出所谓时序:PIN20得电,PIN14 VSENSE OK,经PIN19,18外接电容升压,在PIN17输出VH28,如果异常,则通过PIN15拉低ACIN断开隔离果断实现保护。不过如此嘛,但为什么保护呢?VH28外阻正常,至于其它EN及对应电压,那是以后的事,在触发之前还轮不到它。慢慢看,恍然大悟,尼玛还有一个+12VALW,一测果然短路,果然是PC67问题,换之果然上电亮机。

网友:
版主又秒杀了

网友:
楼主技术怎么学的这么强悍!!请教学习方法!!

网友:
楼主厉害,在下小白,学习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A:
没有看到PQ28管子在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PQ28管子在何处?

板上是28,图上是52

网友:
为什么 板上是28,图上是52

网友:
我也整好修这个  P2806发烫换了 28V 12V都正常了  PG还是拉低 什么情况呢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我的好像是PQ52烧了,头疼

网友:
楼主够细心  我没这耐心呀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条理

网友:
思路很好  还有细心

网友:
思路非常叼。虽然修好没问题。不过没这快。

网友:
恩  速度很重要

网友:
慢慢修吧。

网友:
这个电容可能是通病,有修过两台这样的机子,另一起坏的还有那个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