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和移动硬盘无法安全删除故障处理

楼主(2014-06-13):
在xp下使用usb设备(u盘或移动硬盘)在停用时有时会提示:无法停用...,如何处理呢?停又停不掉,拔又不敢拔,怎么办呢?正好今天我又遇到了这个问题,以我的经验,说说几条解决的途径吧。
  1.确认usb设备与主机之间的数据拷贝已停止,还在传数据呢,当然停不了。
  2.有时explorer.exe进程经常会造成usb设备无法删除、某个文件和文件夹删不掉的情况,解决方法是打开任务管理器里的进程列表,关掉explorer.exe(这时系统界面会啥也没有了),然后再添加新任务explorer.exe(界面恢复了),最后再试着删除usb设备。此法最常用。
  3.还有的时候,有些程序正访问着u盘或移动硬盘上的文件呢,比如一个xxx播放器正在播放移动硬盘里的xxxx电影,播放器还没关呢,当然也就删除不了移动硬盘。有时候虽然把播放器关了,可是不知那根弦出毛病了,任务管理器里还留着那个播放器的进程,停了那个进程就能删了。不仅播放器如此,对其他xxxxx程序亦然。在比如,用qq传文件,保存地址直接选u盘时,传完若不把QQ对话框关掉就不能马上安全删除u盘,关掉对话框若还不能解决,直接关掉QQ就行。
  4.实在没辙了就重启吧,重启完了就能删了。

网友(2014-07-17):
谢谢指导,U盘虽小,数据事大

网友(2014-09-23):
一般都是直接拔

网友:
很好,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