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13):
型号:联想Z370
故障:开机掉电
拆机没有明显的烧坏、进水痕迹。静态大电感没有短路,加电到0.4左右掉电。
开机测各电感只有GFX_CORE电压没出来。也就是独显的电压没有。

5脚有19V电压,+5VPCU也正常送到,没有REF产生,再测3脚没有GFXON开启信号输入

GFXON信号由+3V 和MAINON2个信号经过与门电路产生的。测试U18 MAINON 和+3V都正常输入  没有输出那就是这个IC坏掉了   换了OK

网友:
高手啊      修机器秒杀啊

网友:
果真是秒杀啊!    技术不错!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秒杀啊!    技术不错!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谢谢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就说那个REF形同虚设嘛

网友:
要是备件多的话,这种机器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显卡电压没有引起的掉电啊???又一个经典案例,值得借鉴啊,楼主技术不错,秒杀了?

网友A:
为什么楼主没有怀疑u18坏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不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没有怀疑u18坏了

就是U18坏的啊,输入都OK 没有输出  那不是U18坏了吗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楼主 有没有 这个机的 图纸啊  发一份啊

网友:
楼主运气也好,通常到了这里我每次都是EN没有,然后就~显卡,桥,哎

网友:
查的很仔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主没有怀疑u18坏了

他换掉的就是U18啊

网友:
后排观望大神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