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1G 加电不显

楼主(2014-06-13):
宏基4741G加电不显  拆到裸板发现,电流在1.0左右,无跳变,CMOS电池电压正常,散热器堵死,客户说,当时正在使用,突然屏幕一片花屏,机器很热,关机之后,开机就不行了
也没想多少,直接干下显卡,不行,哟呵难道是温度低了?我一般喜欢215度加一遍,然后温度高一点又干了一遍,还是不行,只能老老实实的跑线路了,发现没有显卡电压,供电芯片EN VIN BST什么的都有,就是2个显卡过来的信号没有,如果是显卡虚焊,我加了2次肯定修好了,在HP G4料板找到FF=  换上OK   走了好大一圈啊

显卡供电芯片 FF= 坏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量电压   桥被误干了一遍

网友:
不过楼主修好就可以,,走了一圈弯路

网友:
叫我可能会更换显卡...显卡供电坏的不多见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供电不良,很常见

网友:
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不显示 不常见

网友:
2个显卡过来的信号没有,难道是芯片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我修了显卡还是花屏。显卡核心上缺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电流1.几显卡电压还没有出来啊,先有显卡电压才有CPu电压的吧

网友:
经验最重要。理论也要过关。修起来就快。不过现在的芯片都没有型号了,是个问题。

网友:
芯片坏很少见呢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还好没有直接换显卡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片电流跑到1。7不显示

网友(2015-02-25):
查吓显卡部分根

网友:
1.0电流你就干显卡啊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故障点 很明确 具体不知道怎样确定的 小白 在学习

网友:
芯片本身坏的确是不多的

网友:
楼主的料板看来不少,我们都是现买的,哎,都是成本啊,有时还得多买几个。。。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会干显卡,一般很少量供电,可惜这次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电压没测也干桥吗

网友:
显卡供电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