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max16g 200x cf卡提示未格式化

楼主(2014-06-13):
此卡之前在相机上使用,存有7~8g照片文件,用读卡器连接电脑导入照片途中连续提示文件不可读,重新插拔后提示未格式化,属性中文件系统为空,未出现raw。使用winhex等软件扫描发现卡空了,而且储存卡也无法格式化。我想请教下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故障?是否还能找回数据?拆卡读闪存芯片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我也有个相机卡是一插入电脑就S机。

网友A:
你这个是固件坏了,需要专业工具恢复。电脑上解决不了的。

网友:
这个恢复价格不便宜呀
需要专业设备,专业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固件坏了,需要专业工具恢复。电脑上解决不了的。

谢谢,那么拆卡读芯片可行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修理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