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LG 32LS3150-CA开机白屏,屏幕闪

楼主(2014-06-13):
求助LG 32LS3150-CA开机白屏,白屏幕会闪一下,测量24V,12V,3.3V都有,闪时24V和12V电压也会闪,拆掉屏线就不会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板 的问题吧

网友:
已换过逻辑板

网友:
换个新的电源板

网友:
把原电源板的12V断开,外加12V到主板上,屏幕不闪了,还是白屏.

网友:
是不是屏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已修好了,是屏上面的小板进了水,有空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