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m3a760m,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4-06-13):
今天碰到一个联想主板,m3a760m(rs780q-lm3,v:1.01),开机不显示,测试卡不跑数,复位灯常亮。io是it8720f(1011-jxo)。io旁边的一个三极管L43爆了,找了一个t04换上,开机接着就烧了,io烫手。是不是io烧了呢?有没有大师遇到过?

网友:
Io旁边的一个三极管L43爆了?  是电感L43吧。  电感烧了的话,一定有短路的地方喽。 找不到短路的元器件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 可能IO坏了。。。

网友:
查一下各个脚的阻值看是否有短路了

网友:
Io旁边的一个三极管L43爆了?  是电感L43吧。  电感烧了的话,一定有短路的地方喽。 找不到短路的元器件上一个烧一个。。
不是电感哦,是一个三个角的小芯片,上面写着“L43”,应该是个三极管。

网友:
L43应该是场管,不是三极管吧,

网友:
换场效应管,不行在换io

网友:
估计是IO短路引起的,先换IO  再换那个小东西。。。

网友:
拆io后看短路不.

网友:
io短路,估计是io问题,不过给客户报价后,今天客户回复不修了,拿走了。郁闷,没有验证的机会了。

网友:
l43 是双二极管 内存供电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没有知道啊

网友:
先修外围在换io

网友:
的一个三极管L43爆了?  是电感L43吧。  电感烧了的话,一定有短路的地方喽。 找不到短路的元

网友:
这款主板容易坏网卡 和spd

网友:
是2N7002吧

网友(2014-07-20):
有bios没   我现在有个板子可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