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NC6400主板启动黑屏,风扇转,怎么检修?

楼主(2014-06-13):
新手,请教一台惠普NC6400主板启动后显示能进系统,再次启动,到BIOS界面时发现键盘向左的键有点卡,有力按了一下,结果屏幕显示一些小点,卡死了,关闭电源再启动,屏幕全黑,风扇转,多次启动都是这样。
请各位高人指点怎么检修?

网友A:
先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先拆开在说

网友:
这样没啥办法帮得到。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没有找到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532
这个帖子中的《PR149>在什么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到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7532
这个帖子中的《PR149>在 ...

先加焊芯片试试,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芯片试试,是通病

在图中什么位置?

网友C:
你有力过猛按动键盘的同时碰触到主板,使其变形造成某处开焊,可观察受力位置,在附近查找可能开焊的芯片,元件等。

网友:
有可能桥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力过猛按动键盘的同时碰触到主板,使其变形造成某处开焊,可观察受力位置,在附近查找可能开焊的芯片, ...

好的 多谢指点

网友:
请把后续维修过程一并发上来吧,以供学习,谢谢。

网友D:
先外接显示屏试试,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intel的桥很少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外接显示屏试试,不行加焊显卡

对,接个外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