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31主板怪病

楼主(2014-06-13):
型号p5kpl-am se 1.01  内存槽第一根不读 第二根可以 内存信号测灯打阻值都没问题 bios也刷过 时钟也换过  如何修啊

网友:
插第二个槽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能的话,看在第一个槽加以根内存,看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第一个插槽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清洗内存插槽

估计就是内存槽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第一内存槽经常用加上灰尘大,估计针脚氧化的可能性大,处理一下。

网友:
我最新用镊子刮过去。。。然后洗板水洗洗,一般都可以吧。。

网友:
换个曹子呗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就换个新的内存槽试下。。。

网友:
你们说的方法全部都搞过了 遇到好几片了 一根可以 一根d4

网友:
先量量第一根内存槽有没有正常供电啊,没有就换个槽子试试吧。。

网友:
这么多只脚,有一只接触不良就认不到的

网友:
换内存槽,也是不错的尝试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应该是第一跟 插槽氧化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SPD信号上的SMBUS的DAT、CLK、 Vcc有断线。
黑色主板不一定看得清,有时断线可能在槽下,所以只要用万用表在主板背面直接测量两槽上的这三个点是否相通。

网友:
15L说的没错 查时钟SMBUSDAT  CLK  断线多

网友:
看下内存槽里面的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