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有电压的地方掉电

楼主(2014-06-13):
就是有的主板上用万用表测量某个有电压就会掉电,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块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万用表试下,或者这块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把主板弄短路了,表笔接的不对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不是短路,我也碰到过,好像是跟静电有关吧

网友:
楼主是测量任何一路的时候都会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