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14-06-13):
七彩虹mcp68-61,有复位,代码依次为50-4c-46 掉电。可以重新开启,故障依旧。加焊过桥,依旧,加焊电源管理芯片。依旧。
求助。CPU,内存,桥,总线,2.5VDDA 供电正常。。

特求思路,10分感谢。

网友:
七彩虹很多断电现象。各个断电的故障都不一样。。 只靠你自己慢慢查电路吧。。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用示波器去测供电有意想不到收获。万用表真的不是万能滴。【测电压记得测场管的G极。】

网友:
什么时候掉的电呀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跟BIOS 有关??
我试试再说。

网友:
技嘉的板子容易丢失BIOS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请问有换过U试试看吗

网友:
先刷BIOS,刷完后不行,检测内存的负载供电,基准供电,SPD供电和总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