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 SE 复位无跳变

楼主(2014-06-13):
P5KPL SE 复位无跳变 P31芯片组
首先测量 CPU 南北桥 内存 供电都正常 CPUVTT 正常, 时钟也用示波器 (测量过PCI和 PCI-E插槽的 时钟,也直接 测量过时钟芯片每个角的波形)测过 都正常,复位有高电平5V 但是无跳变,按复位排阵 偶尔 能跑码(此时PCI复位有高低高的变化),但是多数的时候按复位排阵 PCI 复位无高低高变化,
开始为了省事 摘了 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 换过南桥 I/0 还是不行 只能老实测量复位条件 其中CPU 发给南桥ICH_VRMPWRPG OK,I/O 收到ATXPG 然后发到南北桥的PG信号也正常
哎 没思路了

网友:
估计要检查CMOS电路了。。。

网友A:
VRMPWRGD和PWROK正常就可以查PCIRST和CPURST信号,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MPWRGD和PWROK正常就可以查PCIRST和CPURST信号,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啊  有电压没跳变

网友B:
有了复位 南桥都干了 不差剩下的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复位 南桥都干了 不差剩下的两个

剩下的哪2个?

网友C:
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南桥试试看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南桥试试看

仔细看帖子 我换过了

网友:
复位5v少见哦

网友:
估计是线路问题

网友D:
可能还没有到复位这一步吧。。时钟这一步全都正常啦??

网友:
IDE 的复位 是 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没有到复位这一步吧。。时钟这一步全都正常啦??

恩 反正 测量 时钟 的各个 时钟输出 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 反正 测量 时钟 的各个 时钟输出 都正常的

哦。。遇到这问题是比较难修点。。。

网友:
你查一下复位排阵拉低的那个总复位信号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要先刷BIOS.若还不行.就变铁板了

网友(2014-07-23):
我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时钟芯片爱出问题  你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