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导航常见故障排查

楼主(2014-06-13):
一. 导航没有接收到卫星信号
当发现在导航状态下,地图卫星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如果显示屏界面右上角的圆点为红色,则说明卫星信号弱,
应当重新检查导航天线有没有接好,导航天线位置放置是否正确,汽车应当在露天、空旷的地方导航,天线要与地面
平衡,而且直接面向天空,才能收到信号。

二. 启动汽车时有油门噪声
解决方案是在主机电源线BATT上加装电感或滤波器(电源),或将主机外壳接地,如加装枕屏,也有可能从头枕屏信
号串入干扰,可以将头枕屏的信号地断开即可消除干扰。)

三. 导航状态下有杂音
一般是发动机从导航电源干扰引起的,解决方案是在导航连接线的导航端插座线上的黄色线上串上电源滤波器可减5
少来自发动机形成电源干扰。

四. 不能播放声音
1. 检查系统是否处于静音状态。如果“是”按MUTE键关闭静音。
2. 检查喇叭连接线是否已脱。如果“是”重新连接好。
3. 检查喇叭是否损坏。如果“是”,更换新的。如果以上三项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只是某一组喇叭线和车体短路所致,
可以将所有的喇叭线断开的情况下单独接上一个好喇叭,如放音正常则说明其中一组喇叭线短路,如没有就证明是主
机出故障。
五. DVD无声音
当出现播放光盘没有声音(在收音,导航状态下均能正常放音),则为DVD放音设置错误,应当进入设置的“DVD, ?6 j1 m, g& P8 T
设置”项目选择“音频设定”,进入“音频输出”设置为“模拟输出”然后退出设置返回主页,DVD声音则会恢复正常。
六. 蓝牙配对设置!
1. 要使用蓝牙免提功能,须先建立连接,需将主机与蓝牙手机进行配对。将本机切换到蓝牙画面,即可自动进入蓝牙
连接状态。
2. 打开您手机的蓝牙功能并启动蓝牙设备搜索功能,此时屏幕显示“配对中”。当系统与手机取得信号连接后,手机
会显示设备的名称Carkit.连接时手机提示输入设备配对密码:“0000”,配对成功,主机显示Connect ok。
3. 您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拔取号码或通过屏幕上的数字按钮输入电话号码。
4. 按屏幕数字按钮输入号码,号码栏显示输入的号码,若输入错误可点击“删除”进行逐位删除。
5. 当外部有电话打入时,在任何模式下系统将自动切换到蓝牙功能界面,实现免提功能,可直接打电话或接听电话。

七. U盘/SD卡播放
1. 播放U盘内文件,先将录有信号源的U盘,按正确方式直接或转接线插入主机面板USB接口。
2. 播放SD卡内文件,将录有信号源的SD卡,按正确方式直接插入主机面板的SD卡插口。
3. U盘/SD卡读出后,同MP3/MP4碟片播放模式。

八.
首先确定电视天线电源线和信号接收线是否插好,电视制成系统选择正确(针对带TV功能)。建议电视天线装在后
贴玻璃处,在空旷露天使用,效果更佳。

九. 触摸屏效正方法
在主机开机后,进入收音状态,用播控长按“setup”按钮进入校正状态,用触摸笔准“十”字架交叉点,一直到自
动返回收音状态,完成校正。

十. 倒车无后视图像
首先确定主机倒车控制线(橙色)是否按倒车灯线上和后视摄像头视频线跟主机后视输入插口是否接好。(检查尾
线是否连接OK等)。

十一. 不能开机
出现该问题一般是客户误操作引起的,系统暂时不能工作,应用牙签轻按面板复位键(RET),重新启动即可。

十二.不能进入导航(找不到导航软件)
检查导航设置路径是否OK,或重新设置导航软件路径(打开SD文件夹NAVIONE文件夹中的NAVIONE.EXE文件即可)

十三.蓝牙声音小/对方听到声音小;
请检查前喇叭声道是否接好,本系统设计蓝牙只能前喇叭才能有声音.
对方听不到,请落实检查讲话人是否在驾驶位置.

网友(2016-04-29):
厉害 手机电脑论坛修汽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