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文件删除后的恢复概率有多高

楼主(2014-06-13):
劳驾问下,桌面文件删除后的恢复概率有多高,删除的时间约莫1个月。求师生回答,谢谢了。

网友A:
机率不大。如果一直在用的话。

网友B:
楼上正解   估计没希望了

网友:
多半是歇菜了。

网友C:
99/100是没希望了。但还是看你有没有一直在用。

网友D:
一个月得重写了多少次了。

网友:
基本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率不大。如果一直在用的话。

嗯,我想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估计没希望了

除非运气好吧?

网友:
是的,基本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100是没希望了。但还是看你有没有一直在用。

就不该放桌面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月得重写了多少次了。

没有统计过啊。

网友(点评):
这怎么统计?我是说肯定重写过N多次了,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
或许是的。。。

网友E:
能恢复的几率等于中一等奖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恢复的几率等于中一等奖的几率

彩票吗。呵呵。

网友F:
可以找找看 只要你空余空间多的话说不定没有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找看 只要你空余空间多的话说不定没有覆盖

亲,你是学什么的。

网友:
以后多向兄学习,我是刚开始学这个。

网友:
学了也忘记的差不多了  要回去复习了 在这边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