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花屏

楼主(2014-06-13):
触发不显示,加焊显卡后显示如下图,请教下是芯片问题还是显存或者其它?

补充内容 (2014-6-14 18:43):
芯片焊下来了,有不少掉点,图发在24楼了。还请哪位有芯片引脚定义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看样子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显卡灌胶的  重置一下吧

网友:
这显卡修得蛋疼

网友:
显存也容易虚汗

网友:
加焊。。。很大几率爆珠了,重做吧

网友:
都花成这样了肯定是有显存挂了 。

网友:
量量麻片供电  显存供电

网友:
拆下来从值吧

网友:
灌胶的最好换个显卡好一些,拆下来的有可能会拆死。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你换换吧

网友:
这机器成功率不高,怕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我刚开始搞的时候,搞坏了三个,现在成功率几乎100%

网友:
这明显就是显存虚焊了!显存比较难做啊!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一样的重新植一下显存修复

网友:
看样子 像  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存吧!看样子就像

网友:
重新值下显卡芯片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单位有台老机子也这样子,没这个严重,想拿来练手,老板不让,因为这机子一直要用,不许停。。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儿,建议楼主重植显卡!

网友:
如果有胶,我一般用风枪加热一会儿,直接装机,不上BGA  上BGA绝对拉西

网友:
这机子显卡很不好做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重做

网友:
显卡焊盘有掉电的看下,旁边有没有连接线,或者穿孔的,要是有连这两个,那看有几个多了,就不用修了。

网友:
灌胶的吗   掉点没有点位图 不好弄啊

网友:
打黑胶的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