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装显卡驱动重启

楼主(2014-06-13):
今天接了联想Y450笔记本,进系统后一会就死机或者轻微花屏。拆机查看发现显卡芯片掉角了,于是报价290换显卡。可是换了显卡之后驱动助理装不上显卡驱动,在官网下载了驱动装上之后,到欢迎界面就重启,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和驱动都是一样,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使用,只要是装了显卡驱动就重启。刷过BIOS还是一样毛病,有前辈请指点一下,难道还要换个显卡吗?显卡是N10P-GE1。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的问题啊  不行楼主你换换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显卡跟PQ1会出问题  你显卡没换好吧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
考虑下显存吧

网友:
显卡跟显存都加焊试试,

网友:
我有好的主板,我们交换吧

网友:
这个机子好几种显卡,多换几个老版本的驱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