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戴尔1400键盘不能用故障

楼主(2014-06-13):
客户拿了台戴尔笔记本来说是键盘不能用。检测也的确是不可以。嘟嘟的响声就是不出字.换了个新键盘也是一样的故障。这种笔记本键盘是跟触摸板连在一起的。把触摸板换了也不行。,奇怪了。主板也没哪腐蚀这些啊。逐一排查。最后取了多媒体按键的排线解决问题。就是可以调节音量的那块小板。上面就几个小零件。也懒得去排查了。料板直接找了换上。故障排除。虽然机器比较老了,也许对大家有用。少走弯路。与大伙分享。有用的朋友顶起。加个分哈

网友:
也算是外设短路吧

网友:
是那几个小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
我的HP DV2 1124AX也是键盘问题,直接去掉键盘一了百了了。。。

网友:
有可能重插了之后也能好哦,我见过一次,重新拆机在装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