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943nwx连主机就黑屏,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楼主(2014-06-13):
大家好,我是新成员.家里自用的三星943nwx原通电指示灯亮无显示,修复电源板后,通电有字符显示,但一接电脑主机就黑屏,这是什么问题,是MCU问题吗?我在论坛里找了很久都没有943nwx的mcu数据,它与943nw的是一样的吗?谢谢

网友:
对是MCU问题,可以刷刷试试,应该通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那么943nwx的MCU与943nw的一样吗?我在论坛里只找到943nw的,没有943nwx的

网友(点评):
应该通用,试试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1.8V供电也很关键

网友:
绝对通用,我都互换过MCU,换过之后就是菜单中没有英文,工厂模式可以进行调整

网友A:
如果VGA口阻值没问题,就刷程序试。

先刷24的,再刷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VGA口阻值没问题,就刷程序试。

先刷24的,再刷25的。

先刷25在刷24把  顺序反了

网友: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但我刷了程序后还是不行呀,用另一块原装的驱动板也是一样的问题,不插VGA线屏幕有显示,一把VGA线插到主机上(主机不开机)就黑屏,这到底什么原因,现在找不到问题很伤脑筋呀,会不会电源高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