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单独电池按开机黄灯闪8下不开机,适配器正常开机

楼主(2014-06-13):
HP 6520S单独电池按开机黄灯闪8下不开机,用适配器能开机且充电灯正常。如果开机后拨掉适配器电池能工作,但是黄灯一直闪。

BQ24703在单独插电池时没有VREF电压。请指点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用电池时,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时,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呀?

有电压,12V

网友B:
无REF,其它正常的话一般是芯片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REF,其它正常的话一般是芯片坏了...

用适配器时这个地方有5V电压,使用电池时就没有电压了,换了一个24703,但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适配器时这个地方有5V电压,使用电池时就没有电压了,换了一个24703,但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了。

单电池测试公共点有12V电压?那待机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电池测试公共点有12V电压?那待机出来没有?

+3V +5V出来了,就是没有VREF电压5V。但插适配器能开机时有5V的VREF电压。

网友:
再求救,24703还是没有VREF 5V电压。

网友:
建议楼主附上图纸

网友:
新手大师  路过看看   不懂

网友:
上图纸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