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主板 技嘉 GA-870A-USB3L 不跑马故障

楼主(2014-06-13):
各位大神你们好!本人来迅维已经半年多了板也修了不少但是从未发过贴,一来是因为没时间搞这个,二来是因为没有华丽的语言来吸引各位的眼球。之所以发这个贴是为赚点下载分请各位不要以为我自私,嘿嘿!话有不对的地方多多包涵。同样也告诉新手这个板,北桥爱虚焊导致不跑马,下面废话不多说了,也不知该说什么?言归正传:
这个板我当我拿到的时候我首先目测没发现什么掉件的,开始打各大供电的值正常没什么短路的,接下来开始通电触发发现复位灯闪, 有点头疼先找找图纸于是就开始行动在论坛没找到找图纸大师也没找到,哎看来指望图纸没戏了,晕了一下之后就开始了第一步,第一步开始量各大供电这些都可以在MOS管上及电容上测量到, 内存-桥-总线-CPU测量后发现各大供电正常,只能打进桥的值了,我先从PCIE的耦合电容开始打值,说来也巧当打到耦合电容是发现阻值无穷大 再打另一个的时候发现有值 于是装上CPU试着开始压压桥居然跑马了 看来找到问题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加焊桥在说,于是把北桥散热片取下发现被加焊过,又开始晕了因为这种情况只能重植桥了,再仔细看板有点变形,看来是上家做桥没做好导致板变形空焊了,不管了只能取桥重置了,一看是AMD芯片组开始冒汗了,我之前干过AMD桥只是加焊桥就挂了,我怕这次又同上次一样,于是上BGA时吸取上次的教训上热风离桥3厘米左右下热风离桥一毫米左右,开始干桥了同时在这里告诫新手这种板有点大容易变形不能横着放 如果横着放说不定一不小心板变形了桥没做好那就麻烦大了,于是竖着放 并且把所有的夹子用上,毕竟这块板已经变形了,不能再变形了,废话不多说开始做桥取下桥后植株,植好后上BGA 冷却后取下洗洗焊油打打值正常后通电跑马了 接上显示器亮机了 维修完毕在此付上此板的BIOS一份

GA-870A-USB3L BIOS

网友:
AMD都爱嘘嘘哦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3Mjc1OTYw.html看视频来分析一下,

网友:
寒哥都能修板了

A55

网友:
现在的板子基本都是直接加,能暗好的比较少了

网友:
图纸我有3.1版本的,不过你实地学员啊,那一届的,在徐总那里修板?

网友:
嗯,现在在实地

网友:
870通病有灰后都要沸沸

网友:
看还真是AMD主板通病,桥经常空焊

网友:
AMD都爱嘘嘘

网友:
手机像素不好各位不要见怪哈

网友:
我们值得学习这种经验  和技巧

网友A:
打进桥的值了先从PCIE的耦合电容开始打值???????
老徐你好像没有说这个呀????什么情况下要打桥的值???

网友:
这种板设计风扇吹不到北桥挂的机率太大了,直接焊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进桥的值了先从PCIE的耦合电容开始打值???????
老徐你好像没有说这个呀????什么情况下要打桥的值? ...

打北桥的值有很多种情况,无CPU复位时也可以打值,对于新手的话不懂得话建议采用PCIE打值卡去打值

网友:
这桥重置能用多长时候?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真还不知道

网友B:
做之前能先让他热一下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之前能先让他热一下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

是的,我做桥很少烤的,都是把预热时间加长 温度120度 干的

网友(2015-06-14):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AMD的北桥都爱出问题。。。

网友:
我想说楼主的运气怎么这么好,ALINK总线,一个一个准啊,可是我的板子是全部总线正常,不跑码,复位灯闪,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牛逼兄弟,这都能行

网友:
good boy!非常给力 杀桥就OK。。。。。。。。。。。。。

网友:
高手,技术得不错。

网友:
AMD坏的太多了

网友:
思路不错 啊!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小型北桥最容易虚焊

网友:
恩我也发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焊功很好啊,上家焊过的BGA都能修复。

网友:
怎么bios文件里有两个bin文件,ddr2  ddr3 怎么弄

网友:
AMD的桥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桥加焊后不太稳定啊

网友:
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楼主,求路过回复。
今天我也加焊了一个桥,妈的,加焊完了,桥挂了。
我做BGA的方法是我师傅手把手教我的,我也是照做的。
为什么桥会挂呢。我加焊有一个习惯,就是看熔点差不多的时候,动一下。
我真的无语了,加焊个桥,居然能挂。明天取下桥打个值看看把。如果是我碰力气大的话,就重值一下。。

网友:
这主板都是这问题的

网友(2015-07-14):
amd 直接上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