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N75上电保护无CPU供电维修无图纸

楼主(2014-06-13):
华硕P5N75上电保护无CPU供电维修
插上电源,按开关,
故障:上电保护(无短路无明显的元件损坏)
直接测量CPU上,下管正常,这样不好搞了,
此板是NV单桥,
NV不熟悉,对于此板无图纸 怎么修,着实头大,
今天心情不好!
直接上图,看得懂的看,
看不懂的,问高手们

上管D极波形图

第三相G极波形图

第二相G波形图(第一相与此相同只上一张吧)

张一相保护时间提取波形

修好后的上管G

亮机图

更换的元件图
回复查看损坏的元件(请不要无意的灌水)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波形异常,与上管有关,三相供电二个上管一起换掉?

网友A:
看帖不回复,是流氓。

网友:
看帖不加分,是犯贱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你小子拿着我喜欢普源示波器啊

antten
哥子,你错了,是ANTTEN

网友:
严重灌水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着点儿吧,

网友:
不是滤电容问题,估计就是MOS软击穿,升压没成功,
虽然有波形不过没有说清楚 新手看了难免疑惑 回帖才能看 ?估计是MOS管有问题

船员修本本 -5 这样让人回答再看答案的方法不看好,扣分处.

网友:
肯定是犯规,要关小黑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不回复,是流氓。

我哪里灌水了?他的隐藏内容必须要回复才能看,我能说什么?我还给他加分了。你居然还扣我分我容易吗我?

兄弟是我的错,

网友:
已回贴。。呵呵
哥门,我的错,你这以太明显了,哈哈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句容诚信电脑 -5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 太蛋疼了,没有图

网友:
太不厚道了。。。。。回帖也是一种美,支持LZ发贴分享精神

网友:
好实例,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月饼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的不太懂

网友:
换电容好的吧 。靠还要回复才能看的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
搞得这么神秘,还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
华硕的 太蛋疼了

网友:
我有个华硕G41 有个数据线开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回复看结果

网友:
波波神奇,教教啊

网友:
回复后查看 看一下

网友:
说实话波形真没看懂

网友:
还真看不懂你的第一个图的,上管D极波形图,上管软击穿了?

网友:
ASUS 的不好修 楼主的这个估计没有示波器也可以搞定

网友:
华硕为什么好多i图纸,,,

网友:
看下 波形的样子

网友:
看不懂呀,到底哪坏了??楼主不无私呀!!

网友:
回帖后也没有看出问题所在呀!!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为了看楼主的维修地方,还是得回复才行,够牛逼啊!!

网友:
楼主看来心情真是不好,如果能写得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为毛不讲的详细点

网友:
用好示波器就是强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不回复,是流氓。
没灌水,看这个贴要回复。 我还给他加分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帖不回复,是流氓。
这样算灌水啊,,

网友:
第三相坏了 ?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一看上管D级 12V电压都不纯净。 下面的G级波形 电源管理芯片 或自举升压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烦恼的小杰
刚才 自己拆了上管量测了下,波形没他的斗,现在看来 管子有问题,会造成波形不正常
详情
zhyjhacker
同意楼主:
反对楼主:
现在有答案了

网友:
感觉G极驱动力不够,自举升压不对

网友:
直接发出来看看么,还要回帖 可别当我是灌水的,我也是想看看楼主更换的元件图

网友:
我是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