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灯管短接法能用多久

楼主(2014-06-13):
曾经这样弄过一台显示器 实在懒的换灯管,至今没拿回来过 手机不好上传

网友:
不会坏的。除非另一个灯管又坏了,或者高压板坏了。

网友:
估计不会有大的问题,,,但当时最好找灯管换了

网友:
没这么接过,我一般去保护,这样会不会过热、冒烟啊

网友:
直接换2灯管了

网友:
这样亮度也不行啊?实在要搞找二个大功率电阻接上去,

网友:
我想也应该没问题 换灯管太累 太麻烦 这些天又忙 没时间折腾灯管 就是上下光不均匀

网友:
还是换了保险

网友:
具体怎么弄呀,楼主。

网友:
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感觉没有这么亮吧。。

网友:
这样的法子俺可不敢用!

网友:
没这么接过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