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470 CPU不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4-06-13):
联想 G470   B470等机器     客户送机过来  一般问题都是待机电流偏高  几台机一拆开看  CPU供电的上管(带壳的MOS管,下面简称乌龟壳) 发黑  风枪取下  MOS管下面发黑
不管是 G470  还是 B470  都是气死人的机器 。 遇到类似上管烧黑的 ,千万别换一个上管就上电试机 一上机 CPU就烧了,几率在80%。这机器的MOS上下管是通过一个 很小的8脚芯片控制的    MOS管烧掉  ,这芯片一定出了问题。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没有问题 ,换一个这乌龟壳就完事。 换一个乌龟烧一个CPU,真不划算,一般这机都是i3的CPU,烧了可惜,现在的i3也不便宜。 烧黑了的这乌龟壳,这一对乌龟壳和那个小八脚芯片都一起换掉,这是我试过好几台机子的经验。  不换这一对乌龟壳和那小8脚芯片 CPU迟早都会烧坏。  换好之后,最好先用一个坏CPU试机 看看电压能不能出来。一定要电压出来后才上好的CPU。  烧掉的 CPU有出电压能出来的 ( CPU主供电和GPU供电)不能跑马的   能到桌面 花屏的  , 装系统卡死等,都可以换CPU试试。

网友:
G470上的CPU都爱坏了,我都换了好几个了,板子烧,cpu就烧

网友:
恩恩,这些基本上都成为修这些联想机器的常识了。。

网友A:
我遇到铁管都是改换普通的MIOS管  哈哈

网友:
G470用料不是铁MOS吧 ?常见 B470  V460 B460 用那种MOS

网友:
这几款 加电无显 来了就先看换CPU看看 反正后壳直接看见

网友:
以后真要注意了

网友:
铁管我一次都没改成功

网友:
看过,记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铁管都是改换普通的MIOS管  哈哈

铁管换普通不行吧??用不了好久的,,

网友:
正确.凡mos烧毁.应该一并检查小8脚控制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管换普通不行吧??用不了好久的,,

一般是都是上官铁管烧  我都是2个上官一起换的

网友:
铁管很容易坏啊,我是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是的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要把家小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对呀,先用个破CPU试一下    不行再说。

网友:
这一对乌龟壳和那个小八脚芯片都一起换掉  “ 这就像跟我修台试机一样都是一组换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看

网友(2020-09-21):
G470是不用那种管子的,楼主这点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