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3-ES3G刚跑码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13):
昨天接同行一块技嘉P43-ES3G大板,刚跑码就掉电,不管3721,测内存、CPU、桥、总线供电都没问题,直接刷BIOS,刷完,跑码,OK,交货!

今天同行又把板拿回来了,说每次用15分钟左右就会重启,排除CPU、内存、电源的问题,触摸南北桥芯片,CPU温度,都没有异常,看BIOS里的温度显示也是35-40度左右。

这种掉电问题我猜有可能是供电波形不对,不过因为没有示波器,也先不管它了,重新用触摸法摸每个IC,挡摸到75232串口芯片是,摸上3秒后就有感觉温度不对劲,不是非常烫,但也开始怀疑了,于是吹了下来,试机,20分钟没问题,30分钟没问题,40分钟没问题,试了2次,没问题,交货。

很少发帖,没有图片,简短,主要没时间,多多包涵,觉得有用就给点下载分吧。

网友:
这个和串口芯片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正常的机子串口芯片也会比其它芯片热一些的。

网友A:
对呀,如果75232有问题一般是引起复位拉低,导致无复位,不可能会引起掉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如果75232有问题一般是引起复位拉低,导致无复位,不可能会引起掉电的啊

什么原因我也不懂,不过事实确实是这样

网友:
看来串口芯片有引起了新的问题了

网友:
75232是能引起掉电的。这个板论坛上应该有人修过,好像也是拆的75232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没有串口了,串口芯片就是爱坏。直接干掉,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75232连接复位的把

网友:
串口芯片是经常坏的。

网友(2014-07-22):
串口少用,同意干掉!!!

网友:
估计串口异常导致CPU异常处理中断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过几块 直接干掉COM芯片。

网友:
我也经常拔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