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 反复掉电重启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4-06-13):
   HP CQ32 反复掉电重启之艰难维修!
  接到一台CQ32,板号:6050A2314301   I5的U,独立显卡的(CPU的集成显卡未用),
     故障是按下开关马上就掉电,然后过几秒重启,电流最高上到0.4A,
      拆机,目测了下主板,没有动过的痕迹,测了下各个电感的阻值,全部正常。
      由于开机掉电速度快所以测试故障点比较麻烦,经过多次测试,只有独立显卡无供电,其它电压都有出来(掉电快,所以不确定后级出来的电压是否足够)。
      首先想到了是写BIOS,谁叫手上有神器呢!拆下备份,再写了装上,一个鸟样!
      没有显卡供电,查显卡,供电芯片是TPS51511,都说这芯片爱坏,想直接换了它,可是找了半天,没有这个芯片,晕!
      打开图纸,查TPS51511工作条件,14脚V5IN有5V,1脚VLDOIN 1.5V,12脚ENSW只有0.3V,追查12脚是由DGPU_PWR_EN和CORE_PWEN控制,而CORE_PWEN在图纸上没连件,所以就查DGPU_PWR_EN,追查DGPU_PWR_EN由Q41控制,Q41的G级是PCH控制的,正常的工作G级必须低电平,DGPU_PWR_EN变成3v高电平信号去开启tps51511,发出+VDDC_GPU的供电。

     测得Q41的G级是开机重启1.45V掉到0V再到1.45V,这样反反复复,很明显不对,再测Q41的3脚,也是这样1.45v到0的掉,+3VS怎么也是1.45V?
     查+3VS是由Q26转换的,Q26的D级3.3V,S级和上面一样随掉电变化,G级也只有1V多,G级很明显不对,R1193的1脚12V,2脚就只有1V多了,Q26的G级受Q1026控制,而Q1026的G级受CORE_PWEN#控制,这是EC发出,开机后该低电平,测得在掉电之前是被拉低了的,
     把Q1026换了,结果一样,EC咱也有也换个,还是一个熊样!
     没办法了,仔细查这部分电路,把Q1026拆了,测得Q26的S级3.3V,显卡供电0.9V,说明后面的都正常了,测得R1193的1脚12V,2脚还是只有1点几V,怪了,试着短路下Q1193,12V都拉低了,难到这3个连着的MOS有问题,拆了各自的0欧电阻及C1210,12V还是出不来!
     拆了R1193,量R1193的2脚位置对地值,竟然只有1K多,现在这线路上没有连着的件了啊,怎么会有阻值呢,难道这条线路板层中间对地漏电了,拿可调电源调到12V,电流调小,点上,还真有0.5A的电流并且有吱吱的声音,不用想了,肯定漏电!
     只有割断这条线,飞线,装上Q1026 ,R1193 ,C1210,开机,图象出来了!
     还原备份的ECROM   PCH BIOS,试机一切正常,收工!

     高手修这机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勿喷,我是新手,不对的请指点!

网友A:
楼主你你觉得你手里面这个表电压调的是不是有点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你觉得你手里面这个表电压调的是不是有点慢。

我有个FLUKE F17B的表,感觉反应还没有VC98+的表快,用着不习惯啊

网友:
“试着短路下Q1193”  应该是R1193吧

网友:
真心感觉这帖子非常不错,一般遇到是原件坏,到LZ这里最后刨根究底的追到板层漏电,从中真的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缺电压啊,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FLUKE F17B的表,感觉反应还没有VC98+的表快,用着不习惯啊

ut60a好用,

网友:
分析这么好,不像新手啊!

网友:
有这技术还算新手。。已经很强了。。。分析得这么详细。。

网友:
高手修的不错

网友:
PCB板漏电都修好了,高手啊

网友:
这麽偏门的故障都找到了,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蛮好的啊

网友:
真心感觉这帖子非常不错,

网友:
小细节的东西楼主都发现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