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取巧维修MS 7529无总线供电无SB 1.5V

楼主(2014-06-13):
早上跑外面去打了个卤粉回来还没吃完,楼下宝马哥刘总就拿来一台式机说主板有问题,电源什么他都叫店里面的人换过不跑马,三下五除二吃完卤粉,主板拆下来上诊断卡触发复位等长亮
测无SB 1.5V和总线供电,查图纸要想有这2个电压必须先有V_1P5_MCH

既然2个电压都受控于V_1P5_MCH,那就先测测V_1P5_MCH,果不其然一测没电,查产生V_1P5_MCH元件,U11
1脚有3.3电压,3叫EN只有0.47发现情况

3脚EN来自于USB_DRV,但是也可以直接有3.3V直接上拉开启,为了省时懒得去追查直接把R367直接装在R366位置由VCC3直接上拉

触发上电直接跑马亮机

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正常开关机无后遗症

网友:
为什么后面多了张图啊

网友:
这种问题没图纸的话还真不好修。

网友:
不错  没有图纸还真不好弄

网友:
有图纸真好啊

网友A:
没测量USB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测量USB好不好使

进系统正常使用啊,没问题啊

网友:
不错,卤粉吃了确实让人精明了许多,楼主可否把那个叫卤粉的东西也照个图上来哟,看贴子都看得我肚子饿了

网友:
我查的这个版本(和你的不是一个版本)的电路,就是直接接3.3V

网友A:
而你的这个板子,USB_DRV还有其它用途,,
我只是截了几个图

网友B:
应该会有后遗症的,V星的板子这个信号要是断了会出问题的,会报警或者下次来的时候挡在内存哪里,其实只是假象,只是因为管U口的八脚IC条件不足或者芯片损坏

网友C: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如何判断V-FSB-VTT受V_1P5_MCH控制,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你的这个板子,USB_DRV还有其它用途,,
我只是截了几个图

它这样接也没什么了..这个型号是在7533得到USB_EN后发出的一个信号.去给多个元件作为了EN ..他拆了那个直接上拉也没什么了..和其他的几个信号应该不起冲突..不过这种要么电容漏电拉低要么断线引起的没有EN 不去修复故障点还是不负责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你的这个板子,USB_DRV还有其它用途,,
我只是截了几个图

我也查了有其他用途,但是进系统测试都能正常使用,不管他了

网友:
如果都正常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叫隔山打牛

网友:
没桥供电不看图纸就是没那么好判断

网友:
一样的问,照着修好了,谢谢!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有后遗症的,V星的板子这个信号要是断了会出问题的,会报警或者下次来的时候挡在内存哪里,其实只是 ...

说的对,这里相当于断开了USB DRV信号工作,而这个信号应该是管理USB供电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如何判断V-FSB-VTT受V_1P5_MCH控制,楼主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

根据AMD主板上电时序来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