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500三连杀。

楼主(2014-06-13):
小修  优雅HP500  进水!
今天来了一个HP500,说是不通电。直接插上适配电流自己跳到0.13A左右再自己掉电。有些人都以为这是短路了吧(其实我也这样以为)。按开关无反应!
  OK  直接拆机。先打阻值一切正常!再插电表示没过保护隔离。这一款板子保护隔离是N管控制的。如图:
测量4脚有19V,1脚没有任何电压。那我们现在看下为什么没有电压,现在看+VH28从哪里来的。想要PQ30完全导通得到VIN,控制级必须要有24V左右的电压。这样必须要有个增压电路。那我们来看后面吧。.当然我找到PU1,测他供电有GND也有,+VH28没有那么不犹豫直接换。如图

换上PU1,再插上适配器直接大断,有点蛋疼。  那么继续下一个问题,大断不过就2种可能1上管击穿2滤波电容击穿。直接打阻值发现上管都没问题。那么就只有电容了。我们可以先看下,一般击穿的电容和其他电容不一样。经过我的扫描发现,有一个电容发黑。直接下掉。可以不要,大家应该明白。再次打阻值发现不短路了。(运气不错)-。-!
依然插上适配器,OK不断了,待机也正常0.01。点开机键不触发。我的心声(艹艹艹)

那么继续吧。直接测电流,有3.5V  而且读BIOS了!那么现在看下EC得开机条件了。时钟有,供电有,开启有。ACIN没有!如果没有ACIN   EC也就检测不到适配器,也就不会工作。如图:

那么我们来看ACIN怎么得来的吧。ACIN是由ILS6251_VDD分压得来的。如图:
ILS6251_VDD有。检测PQ4没有导通,ACOK#有4.6V。那么就不正常了。那我们来看ACOK#是怎么来的吧。是从ILS6251出来的。检测ACSET有。EN有。VDD有。那么就直接换。如图:

换上ISL6251再看ACOK#无电流正常。那么PQ4导通,ILS6251_VDD经过PQ4成为ACOK分压为ACIN到EC。再次插电直接开机!
  能加点分吗?11点半都在发帖子。(不扣自己分哦)

网友A:
哎哟不错哦。楼主收好多大洋呢。

网友:
思路清晰,检测仔细,不修好就不应该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哟不错哦。楼主收好多大洋呢。

240RMB如何?

网友:
收多少钱得看是什么样的客户, 好说话的可以多收点,反之就收的少点。

网友:
高管击穿那不是把后级给烧掉了吗

网友B:
我猜ISL6251是个电池充电芯片,对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ISL6251是个电池充电芯片,对吧?

是的,那是它的作用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那是它的作用之一。

还有哪几个作用,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哪几个作用,求解

型号到百度什么都有。

网友:
分加完了,思路明了,

网友:
一定多收点

网友D(2015-02-21):
楼主在笔记本方面理论分析的不错!开机电路部分基本无可挑剔啊。但错别字不可饶恕,“大断”与”大短“是完全完全相反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笔记本方面理论分析的不错!开机电路部分基本无可挑剔啊。但错别字不可饶恕,“大断”与”大短“是完 ...

你很幽默啊,还指出了关键的错别字

网友:
看电容的眼神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笔记本方面理论分析的不错!开机电路部分基本无可挑剔啊。但错别字不可饶恕,“大断”与”大短“是完 ...

通篇错字,表述前后矛盾。电容击穿怎么会在没有过隔离前检测说主板无短路?精华有点过了。

网友:
杀的好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