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2013w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06-13):
有显示,但是模糊,亮度等都正常,像一层白色的网在表面,屏线重插故障依旧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上传个图看看

网友:
没图怎么帮你呢???

网友:
楼主上传一张图看看故障

网友:
我传不了图啊

网友:
图来了,,实际模糊点

网友:
亮度,对比度,设定都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虚焊,或刷MUC

网友:
加松香加焊mcu,故障依旧,看来只能重刷mcu了,刷mcu不知如何下手,一没程序,二不知怎么刷,看谁有程序,跪求了

网友:
mcu程序论坛找到了,bin文件如何刷啊

网友:
还是屏线不良。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试试重插驱动板那边的屏线,有时候屏线接触不良,但不一定在屏接口,驱动板那边也有可能,遇到过两例

网友:
重新买了块驱动版,到货后换上试试

网友:
修好了,屏上的一颗IC虚焊了,补焊了下,好了

网友:
如果主机正常就换屏

网友:
先找通用驱动板 点下屏试试 确定故障在屏上 还是驱动板

网友:
还是给你找点故障了,加油吧!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