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摔下的日立500G

楼主(2014-06-13):
HTS545050B9笔记本盘,同行的送来的盘,刚接到的时候,我惊呆了,整个硬盘严重变形,边角一个螺丝已经断裂,询问过后才知道,此硬盘从二楼直接摔到一楼,同行跟我说,硬盘通电之后转一会就没动静了。。。。我的心此刻拔凉拔凉,拿进无尘柜,开盘,发现磁头已经摔弯了,起落架碎了,盘仓严重弯曲  已经不能用了,此盘是双盘片,四磁头,用开盘机,发现一个严重问题,由于盘仓变形不平整,下面的盘片始终不能到位,无奈,徒手干了,带了防静电手套,但是盘片边缘还是污染了,没办法,用酒精擦洗下,用无尘布擦干,不知道是我的无尘布是假货还是,,。无尘布擦拭完之后,盘片还是粘了不少纤维,皮老虎根本吹不掉,于是再一次擦洗,反反复复,有点不耐烦,大致处理下,直接装盘,上磁头,上UDMA,成功认盘,但是DE做了一点点之后就做不动了,(此时磁头还是好的)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盘片污染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求教大家

网友:
说的 太深奥了,你请教罗工老师吧

网友:
看左你这一贴。。。   我学到不少关于开盘的事件 了。。谢谢。。。 感觉 这教程比较少。。比点发下。。

网友:
看来你的无尘布是假货了 哈哈

网友:
是用力扔下去的吧,我试过硬盘没这么脆弱,二楼到一楼也不是很高,直线摔下也不会把螺丝摔断吧?

网友:
还真是深奥啊,我多看看这方面的文章吧

网友:
还是盘片污染的问题,用无纤维的棉签,试试

网友:
看样子还得找大师

网友:
清洗盘片 换磁头 除了这两个我们还能做什么 开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网友:
楼主真是好学。致敬。

网友:
恭喜你中彩了!该硬盘盘片 一擦一个糊。有一个  直接的方法,直接将硬盘再从地面上扔到十二楼就好了(开个玩笑)!此盘片擦糊确实不好去掉!

网友:
学习硬盘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