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X30自带win8 换不了系统

楼主(2014-06-13):
一个客户拿了一台清华同方X30的一体机,后来回来反应客人用不惯,让店里给改成win7或者win8系统。因无法从PE启动,也进不去外置光驱,就拆硬盘装系统。发现有4个隐藏分区,于是格调再分区。G系统,发现开机就自动进bios,重启就进bios,有认到硬盘和USB启动盘,就是只能进BIOS。用安装版的win7发现也无法从光驱或者PE引导。
  后来干脆用虚拟光驱把win8的官方ISO文件刻进硬盘,发现认到了硬盘并且从硬盘进入安装界面,但是到选择主分区的时候无法下一步,格式化分区后也不行。打电话问厂家售后,也是说的模模糊糊的,改BIOS也没用。求解啊

网友:
这个我也不怎么清楚,没遇到过。。, 希望高人解答.换过win 8的PE试过没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A:
改BIOS没用吗?一般都可以的啊

网友:
用W8的PE先进PE把硬盘格了然后把分区换成MBR格是,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格式倒没试过,谢谢提醒,不过客户急着要,返厂了

网友:
进BIOS里面 更改启动设置,关闭机器自带的启动。WIN8的系统改WIN7 都是这样的,分区的时候先转换一下格式。PE最好进WIN7 或者WIN8 的。

网友:
感觉BIOS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正确,现在很多的新机器都这样

网友:
碰到一个HP的台式机,进BIOS里面赖死赖活改不了的,和这个情况有点类似

网友B:
2个步骤就可以
1、BIOS里改启动方式,把UEFI改成另一个(记不清了)
2、进PE用DiskGenius把硬盘的分区改成MBR
绝对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BIOS没用吗?一般都可以的啊

这机子的BIOS选项很简单,所有都改过了没用

网友:
刚从厂家拿的新机子,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步骤就可以
1、BIOS里改启动方式,把UEFI改成另一个(记不清了)
2、进PE用DiskGenius把硬盘的分区改 ...

UEFI那个选项倒是有,而且启动项里是UEFI:后面U盘名,只有一个UEFI启动,外置光驱都没认到。所有选项都改过N次,还是只能UEFI启动。第二个真想试试,只是机子发走了,谢谢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机子,装不上呢?楼主解决了吗?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呗。。。
我不是装xp,是装win7。
后来ghost了一个64位的win7可以引导了,但是到了出来四个彩色圆点的地方就卡主死机了。屏幕上方出现一个宽度不到两厘米的红条就死机了。有没有人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不难搞吧,分区格式要对哦,你装xp 驱动不一定有

网友:
WIN7的系统是MBR格式的吗?那WIN8又是什么格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