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故障

楼主(2014-06-14):
  这两天光碰见一些奇怪的毛病。这个C320配G530 2G WFI版的.开机风扇长转。只要是把内存拔插一下就亮了。用的笔记本垃圾内存。亮过非常稳定。我拆开也都清理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 问题测报供电什么 都正常。就是一关机 过一会再点就黑屏。风扇长转。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等不亮的时候查查条件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是不是供电滤波不良,这类问题只能先试试排除外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