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识别USB接口

楼主(2014-06-14):
接到一个主板不识别USB接口,进到BIOS和PE下也不识别USB,应该能判断不是系统问题
我打了一下USB的对地阻值正常,插上跑码卡卡在检查8042芯片,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USB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测试每一个U口的数据是否一样,再有就是供电5V,一般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下不识别的是很少见的,在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USB设备。USB接口接触不好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是不是GB的桥

网友:
一般是供电,BIOS,桥,

网友:
检测卡比我的真先进

网友:
好牛B的诊断卡, 待字体了,膜拜

网友:
恩 带文字的诊断卡 第一次见,  主要查供电 阻值    都正常一般就是桥了

网友:
V星的主板USB 附近 有个8脚的小芯片 很容易坏的

如果是微星的主板确有这IC易坏的问题。

网友:
看下这USB电路是不是有什么过流IC控件的。  没有就留意下南桥了。。

网友:
系统 接口 5V接口供电 南桥 没了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的诊断卡在哪儿买的

网友:
电压正常,桥就容易坏了

网友:
看下主板是不是带有USB过流IC的。。

网友:
LZ用的什么高档设备?还带字的

网友:
USB旁边的8脚小芯片,测量下有么有坏

网友:
这诊断卡真的太先进了。

网友:
检测卡是亮点啊

网友:
板 什么型号 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