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波波 测试

楼主(2014-06-14):
如何用波波测试一块主板是否跑吗 是否过内存 是否过显卡 是否认到屏等…… 请依据此图讲解

网友:
这样根本就没有人可以给你讲。除非有人有几天的时间,然后再有一块同样的板,哦对了,还要有极大的耐心。

网友:
示波器 恢复出厂设置  怎么调 啊 现在测试电压波形都测试不了

网友:
自己搜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