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问题

楼主(2014-06-14):
我用的win7 32位,不同时间买了两根金士顿2G1600的条子,插上映泰890GXE主板后为么系统属性里会显示安装内存为8G,重装系统无果,这是什么原因
win7

网友:
你运气好赚到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买的时候给错了吧

网友:
amd专用的内存吧

网友:
不会是。。买了2条4G的内存吧。。 当两G看了。。呵呵。。。

网友:
你赚大,买2G给4G的你

网友:
太高端,没见过!同样求解!专业软件测试是什么结果啊?

网友:
赚到了,店家把4G的内存当2G的卖给你了!

网友:
呵呵,我怎么没遇见过呢

网友:
我也从来没有遇过啊,买2G变4G

网友:
有无换到别的机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BIOS问题 , 上次碰到一 映泰主板 型号 好像是A55的 记不清了 ,客户有两条2G内存, 无论怎么装系统32位 的 还是64位 的都只能认到 2G 内存 , 最后刷了下BIOS芯片好了 , 有时候可奇怪 这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上标的是多大,有可能店家弄错了,也可能标签贴错了

网友:
智能说明人品好,楼主的了便宜还卖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