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登录验证码图片里面的字母变形太烂,太难辨认。

楼主(2014-06-14):
吐槽一下。

登录验证码图片里面的字母变形太烂,太难辨认。

网友A:
是不是你没看清啊,换个两次就对啦。也可能是防止那些机器注册账号发垃圾信息设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没看清啊,换个两次就对啦。也可能是防止那些机器注册账号发垃圾信息设置的吧。

吐槽的就是改版后的图片不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