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显示器白屏可以这样修

楼主(2014-06-14):
机器型号:美格M1900
屏幕型号:PV190WLCM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
维修:
对于白屏故障的显示器,想必大家都见的多了,这种故障无非就是一下几个方面:
1.      驱动板的5V没有送到屏板上,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屏线坏了或者屏线脏了,前者换线,后者擦擦即可排除;
2.      屏供电的5V已经到了屏板上,但是DC-DC变换后的电压只有4.6V(正常应该12V左右),这种故障一般是DC变换芯片或其周围元件出现为问题,换掉芯片或查找周围损坏元件;
3.      屏板上的保险断了,这种故障一般都在DC变换之后的滤波电容(一般是10UF),还有DC变换后的整流管;
4.      如果出现有条纹的花白屏则不属于这类故障。
   首先测屏的5V供电,实测是4.6V,U6对地阻值小,拆之电压升至5.2V,开机还是白屏,但有隐约的图像出现。测DC变换之后的C25正端电压只有6.9V明显偏低,正常此处电压应该12V左右,测量C25端无短路,手触摸U5(1102,八脚的)有热感,估计是它坏了吧,找遍了料板没有这个块,那就改电路试试:两个三极管A1015 C1815,两个电阻(随机找的两个2.7K的电阻)。

加两个三极管的目的是为了,和屏供电同步,屏供电加上后才有这个12V。
这个帖子只是给个思路,不能保证所有机器都能改成功,反正我是改成功了,你可以试试。

 会员11675042元2022-11-7 16:24

网友:
可以一看,算个思路

网友:
强。。自改电路。。。技术好啊。。

网友:
很好的逻辑板电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改法,就不能和屏供电的5V同步了,在没有VGA信号时,屏供电的5V消失,但你接的12V一直供着电呢,也 ...

这个12V倒是可以与屏供电同步,在高压板上不是有开关信号控制12V给高压板PWM芯片供电吗,从这之后引接12V供电即可与5V屏供电同步。但这个方法恐怕只适用于部分屏,因为有的屏升压部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把5V升压为12V,即产生VCOM,产生VGH由另一个升压芯片控制,那么有这12V可以产生VGH电压,但有的屏只用一个升压芯片(AAT1168B)产生VCOM及VGH,那么当该芯片故障,即使有12V电压,也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2014-07-24):
是的,分析的很好,这个DC-DC之后不是单单的一路升压,

网友B(2014-06-14):
出现LOGO后渐渐全屏变白属于什么类型的白屏????????????我遇到过几台,换驱动板板也不行就放弃了。还是看不明白图纸

网友:
牛人在民间啊,这样改也行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逼、、、可惜俺不会改  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现LOGO后渐渐全屏变白属于什么类型的白屏????????????我遇到过几台,换驱动板板也不行就放弃 ...

不同步, 先有屏供电   驱动在在发出高压开启信号。     还有如果直连。那么你关 了显示后,屏板上始终就有12V了(一通电,电源板上就有12V的)。后果是怎样我也不知道,请楼主回答,

网友:
这技术也太牛了吧 佩服 佩服!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你牛 这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同步, 先有屏供电   驱动在在发出高压开启信号。     还有如果直连。那么你关 了显示后,屏板上始终就 ...

就是为了在没有屏供电的时候,关闭这个12V,

网友:
高手在民间,中国人民智慧无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为了在没有屏供电的时候,关闭这个12V,

如果是直接连接了。在待机的时候 显示器上会有什么动静么。  对屏上的电压不是很了解,望楼主耐心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直接连接了。在待机的时候 显示器上会有什么动静么。  对屏上的电压不是很了解,望楼主耐心解答下

没有试过,从节能和安全的考虑,也应该关断这个12V.

网友:
嗯 学习了   以前白屏都是   直接换屏线 不好使就是屏坏  。。。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受教了,多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受教了,多谢分享

网友:
大师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LOGO后渐渐全屏变白属于什么类型的白屏????????????我遇到过几台,换驱动板板也不行就放弃 ...

出现LOGO后渐渐全屏变白属于什么类型的白屏??????不就前我修一台明基显示器和你描述的一模一样,不过我的拆开电源板上有三颗电容胖了,换过后就好了。头一次遇到这里的电容导致白屏

网友D:
这样引入逻辑板上的12V供电可行吗?如果DC-DC电路有问题,其他几路电压是否能正常输出?VGH  VGL什么的?请高手耐心解答下,小白向您致敬!

网友E:
牛 人, 不过这样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引入逻辑板上的12V供电可行吗?如果DC-DC电路有问题,其他几路电压是否能正常输出?VGH  VGL什么的?请 ...

没有思考这些,我看的是结果;这个屏修好后试了一天就取走了,有了机器你可试试,成果都是实验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 人, 不过这样不美观

嘿嘿,真的是有点乱,没法子只能这样改改,不然这个机器就废了,乱中才能取钱,以后你们可以改的更美观些。

网友:
楼主 该的电路 真强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很强啊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还说啥子呢?

网友:
科技大厦高人

网友:
哈哈,科技大厦你都知道,没隐私了,,你是???

网友D:
估计是你的屏上的DC-DC电路负载能力变差,逻辑板上升压出来的第一组电源就是12V,后续各种电压基本都是由12V转换而来,你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减轻了DC电路的负载量,帮了他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你的屏上的DC-DC电路负载能力变差,逻辑板上升压出来的第一组电源就是12V,后续各种电压基本都是由12V ...

还真是这样,原来的电路没去掉还在工作,只是负担轻了,呵呵,没看机器就知道,高手!

网友:
不错,白屏无非就是楼主列的这几中情况,改电路就要灵活多了,没有模板只有实践,关键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这个12V应该是后级的驱动电压,如果直接接上不会同步,这样一改无非就是求一个同步,如果有的不明白的,也可以直接飞5V同步信号

网友:
看的不太懂 得慢慢消化啊

网友:
太牛了,,楼主元件功底深呀

网友F:
新手,我问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把升压电路给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我问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把升压电路给改了?

是的,是这个意思,多数机器是修出来的,很少改这个电路,这次实在是修不好了,只好改了它。

网友G:
华丰哥,我请教 你一个问题 有时改通用驱动板为什么不加电  三线都接了  三星的居多  速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丰哥,我请教 你一个问题 有时改通用驱动板为什么不加电  三线都接了  三星的居多  速回谢谢

改通用板也就是三根线,但有的机器要四根线的,要加亮度,否则不亮。三星的改的不多,板子坏的少,都是数据的问题,有的不用拆机做数据写入就修好了。

网友H:
楼主思考独特。但依些思路,根本不用改,,从电源给高压板PWM供电的开关处引12v过来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楼主思考独特。但依些思路,根本不用改,,从电源给高压板PWM供电的开关处引12v过来更方便。

按你的改法,就不能和屏供电的5V同步了,在没有VGA信号时,屏供电的5V消失,但你接的12V一直供着电呢,也许你说的对,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  以前华丰挺出名的  谢谢分享   我去过你那修东西  我时代的

网友:
12V过来它是怎么升的压呀?

网友:
值得研究,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个三洋电视机白屏

网友:
白屏保险坏的好多  运气好的话

网友:
屏上的12V竟然可以用高压板的12V来代用,楼主实在是太强了,建议换成贴片元件体积更小一些。

网友:
看懂了,又好像没看懂。。。

网友:
这么改都行。。楼主技术真是很强。。

网友:
高手在民间,中国人民智慧无穷

网友I:
证明楼主电子电路 基础 有很高的造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证明楼主电子电路 基础 有很高的造诣啊

有时候实在找不到配件了就改改试试,总比退机要好些,但是我维修的时候改电路还是很少的,自认为还是原电路稳定,

网友:
改屏电路需要懂得屏的工作时序。

网友:
楼主牛啊,如果是我的话这屏可就废啦。。

网友(2014-07-15):
前两天才收了台M1900,也是白屏,查半天没查出来,结果把显示器还给了客户,下次再遇到这种就试试

网友J:
这样改真的不错啊……有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改真的不错啊……有机会我也试试!

我改的不好,有点乱,只是一个维修思路而已,你可以改的更好更合理,遇到这种故障不要放弃,努力一下也许就有收入和收获,呵呵。

网友:
牛人在民间

网友:
技术牛值得学习

网友:
我有一个白屏显示起器    正拿 他没办法    多谢分享

网友K:
很佩服这样的人,该电路得对电路有较深的理解才做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很佩服这样的人,该电路得对电路有较深的理解才做得到

我改的粗糙,抛砖引玉罢了;有时候不愿意退机器了,就改改试试,能修好也是个口碑~

网友L:
这方法只适合个别屏吧,,好多屏的12V,VHL VHG 都是同一个PWM芯片的,,有12V,没有其它电压,,屏一样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方法只适合个别屏吧,,好多屏的12V,VHL VHG 都是同一个PWM芯片的,,有12V,没有其它电压,,屏一样不 ...

是的,这个只是个例,还有好多改的方法,只是提示一下维修思路而已~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瓶,改后不白屏了,有水波纹,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上去的电压有干扰吧;接上去的电,加个π型滤波试试。

网友:
厉害,原来都是高手呀。。

网友(2017-04-28):
这个对电路需要熟悉吧。 再者找三极管大多不清楚。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厉害啊 ,下次不退了可以试下改

网友:
真的非常不错啊!!

网友(2017-11-09):
维修精神可嘉,电路基础很强,确实钱不好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