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显卡管子发烫

楼主(2014-06-14):
我这里有好几块客户换下来的显卡 都是管子发烫  或者电感发烫
一般是哪个引起的啊 有没有大侠修过?

网友A:
补充一下  发烫的显卡上上去 可以点亮 但是用久了就关机啊 司机这些问题

网友:
发烫说明有微短吧  量一下对地阻值看正常不

网友:
换电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发烫的显卡上上去 可以点亮 但是用久了就关机啊 司机这些问题

你把附近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 散热不好   温度高就会关机的

网友: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就算温度高但电容这些应该是不会发烫的啊

网友B:
把电容换下,然后清理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下,然后清理风扇

不是芯片烫 是电感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换下,然后清理风扇

和风扇没关系

网友:
芯片老化,发热变大

网友:
有可以是电路当中的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C:
或者是芯片散热不行。。或者是芯片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者是芯片散热不行。。或者是芯片老化

芯片正常 就是7805或者1117  还有一个是电感 发烫

网友:
看下这个电压是去那里的?不是给门IC供电的?

网友:
发烫,可以看出是电流大,电流大有可能是负载重。所以发烫。

网友:
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