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烧机存在的疑问请教下

楼主(2014-06-14):
在有短的情况下,比如3VPCU输出有短,(可调电源设置成3V 电流设置成1.5A的情况下),主板一通电就把电压拉到0.3V  (可调电源电流限制在1.5A) ,如果这情况下没烧出来, 那是不是可以再继续往上调电压 . 因为主板没通电前已经是3V了,只是被板拉低成0.3 了,那这种被拉低的情况下,电压还能不能往上调

网友:
你的机器是进水了吗?有的PCB板层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不用烧机也可以 就是对照图纸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A:
1.5A!,还继续加大电压!这样烧机屌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A!,还继续加大电压!这样烧机屌爆了!

我只是想这种类型情况下。  电流被可调电源固定在一个值内,电压被拉低情况下,没烧出情况下,比如是3V的,电压被拉低了,电流又被限制了。还能不能继续调电压烧(因为电流被限制性,不可能再上升)?

网友(点评):
电流不要调那么高,1A以内合适,电压不要超过其本身的输出电压值就可以了,对于那种绝对短路的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可以2-3V 烧机  一般没问题 电流2A

网友:
限制电流 时间长一点 主板会热 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B:
有些情况大短的,是烧不出来的,只能凭经验一个一个拆

网友:
平常烧我都调到3A左右的

网友:
1V开始,电流5A,用表笔去碰短路的地方。地线尽量选择大地。不然你这限流的怎么烧啊,电压都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情况大短的,是烧不出来的,只能凭经验一个一个拆

这得拆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点评):
先拆大功率,后拆小功率的,比如大电容,上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