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花屏求助,换了两个显卡,八个显存还是一样

楼主(2014-06-14):
  戴尔M5010笔记本,AMD的CPU,拿过来的时候不显示,换了两个显卡,换了第一个显卡不显示,七声报警,又定了一个,可以显示,屏幕出现竖条,外接可以显示,以为显存坏了,又订了八个显存,还是一样出现竖条,所有电压都量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屏换过了,也是一样。。。。求解。。。。。。

还是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不知道你测显存供电没

网友:
是不是下了不好的显卡芯片

网友B:
印象里这个机器NB的概率多点

网友:
又是难搞的机啊

网友:
屏线看下 或电源接口

网友:
估计显卡没做好。。。。,BGA不行吧

网友:
这机器是独显集显 啊,北桥容易出问题把?

网友:
一次换8颗显存那么多呀,
显存一般是爆珠的,重植就行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 ,AMD好多双显卡的机子,看看是不是北桥出问题了,也有可能花的

网友C:
这机器换一百个显卡你也换不好,问题都没查对,换北桥,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不要独显没关系,集显坏了就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换一百个显卡你也换不好,问题都没查对,换北桥,这个机器是双显卡的,不要独显没关系,集显坏了就亮 ...

AMD的不要独显也可以,我也怀疑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测显存供电没

测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印象里这个机器NB的概率多点

北桥问题是很多,想问下大师,这个的集显在北桥吗216-0752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问题是很多,想问下大师,这个的集显在北桥吗216-0752001

嗯,北桥坏的多点,显卡坏的少。。。建议坐下北桥,216-0752001

网友:
11楼说的没错,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桥 又贵  又 假的多

网友:
换个NB试试

网友:
干北桥 先 有时候经验很重要

网友:
直接干北桥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没有做好 头几天我修1个ACER 4738的机器 也是你这样 显卡 显存 反复搞 最后还是显卡的问题 恼火的很 现在卖芯片的也根本没良心 哎。。。

网友:
U换过没,BIOS换过没,内存换过没,桥做好没。

网友:
改集显试试

网友:
呵呵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呀! 还是定来的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M5010 直接上来干北桥,好8成。目前只碰到北桥坏的

网友:
很明显是北桥,为什么要做显卡呢

网友:
AMD的是很容易坏的 换CPU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
实在不行把显卡摘掉仔细观察地板是否有小连的地方

网友:
我感觉也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lol损失大吧,为什么不问问大神门先,你的戴尔M5010其实显卡都没坏,北桥的问题,我经常修这型号。你换显卡可以显示是因为你加热了北桥

网友:
北桥可以考虑一下。不知道楼主排除了内存试了没有。

网友:
M5010的独立显卡 是什么型号啊 我这个怀疑坏了 型号磨掉看不出来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下 先谢谢了

网友:
上次拆过排线后,屏幕就花了,排线和接口都没有问题,现在还是花的

网友:
供电问题 也会引起花屏的 哦

网友:
这个机器通杀北桥 不要被显卡迷惑了

网友:
桥的问题嘛,明显,

网友:
ATI的显卡还是不要买的好,市场上基本上没有全新。好不好全运气

网友:
现在的时序是过HM65才能显示的。。。。

网友:
没后续了?话说,你们报什么价的呢,花那么大成本啊!!!

网友:
楼主发那么多时间修

网友:
这个你要去量数据线呀

网友:
  做  北桥吧  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