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hp520,开机自动关机重启,反复,主板iat50,la-3491p

楼主(2014-06-14):
今天碰到惠普笔记本hp520,开机自动关机重启,反复如此,主板iat50,la-3491p。像是换过北桥,至少是动过。开一会机后南桥有点烫。哪位师傅遇到过?
开机不显示,但是隐约能感觉到屏幕闪一下就关机了。CPU无电压。

网友:
开机自动关机重启?是亮了又重启还是不亮重启

网友:
这个说的不是很清楚呢

网友:
这问题有好多  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CPU  少电压也会重启      南桥坏也会重启     BOIS也会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既然有旧患,何不轻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能显示进系统吗?

网友:
同意7楼说的  既然他以前动过桥   你再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开机时不显示,但是能感觉到屏幕会闪一下。硬关机后还会自动开机,如此反复。
CPU无电压。
我下了个BIOS,刷一下试试再说。

网友:
在说清楚点,机器点亮了才重启还是……

网友:
CPU 没有供电。查条件撒

网友:
掉电重启和开机重启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
只插CPU和内存试下,看电流是反复来回跳,还是掉电后来回开启

网友:
刷BIOS试了,还是原故障。
是掉电重启。

网友:
有时接触不良也会产生重启

网友:
直接干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