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显卡测试软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4-06-14):
我做了一个基地初的U盘版的 测试工具
里面测试显卡的 N卡的都好使
但是 ATI 的都测不了     请问一下 ATI的如何使用啊   使我哪里用错了吗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你是说MAST吧,在DOS下运行后,自动会在MAST文件夹下生成一个TXT文件里有测试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MAST吧,在DOS下运行后,自动会在MAST文件夹下生成一个TXT文件里有测试结果

我说的是 R3 R4的测试AT显卡的软件     测试出现一个1  然后  就不好使

网友:
R3 R4 比较难测试,,测试出来也看不明白。。

网友(点评):
这些低端A卡的软件早就用烂过时了,要是这么简单的都嫌难,看不懂,那5、6系列以上的A卡软件就更别谈了。

网友:
R3、R4是测试什么显卡的?是用LUNIX系统来运行么?

网友(点评):
是在DOS下运行的,都是用于3系列之前老掉牙的卡上的。

网友:
我的天啊,经验如此之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 R3 R4的测试AT显卡的软件     测试出现一个1  然后  就不好使

都是有使用提示的,找个懂点英文的就能看明白了。A卡的测试程序比N卡要复杂一点,尤其是3系列以上的卡,很多都是一种一个专用软件,通用性很差。这种R3之类的还有啥搞头?都是用在爷爷奶奶级别的老的没牙的卡上的,连拆元件的价值都没有。就算你会用了,对以后的A卡也没有一点帮助。高端的A卡软件和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有使用提示的,找个懂点英文的就能看明白了。A卡的测试程序比N卡要复杂一点,尤其是3系列以上的卡 ...

哦,原来是那些垃圾卡,以前迅维出的那个光盘上就有这几个测试文件啊,而且还是直接可以菜单运行的。

我还以为是用测试最新的R系例A卡呢

网友(点评):
电子产品换代太快了!相应的测试软件也会随着升级,所以测试软件也得时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