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MV-8240 图纸

楼主(2014-06-14):
求富士通 FMV-8240 图纸

网友:
找了一下图纸库,也没找到你这型号的

网友:
谢谢,机器修好了。就是电源接口链接主板的那里没接触好 电源接口里面那个针都不上锡  而且旁边那个很小的电感 有点不像接主供电的  万用表也跑不通 没图纸 只有试着接一下线 把电源接口那个针直接拉到小电感上  通电OK 了

网友:
这么好啊。我的这台是触掉。到0,。3.不擦cpu就不掉,,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