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WD的硬盘,认不到盘,如何判断是否板坏

楼主(2014-06-14):
硬盘接上的时候,电机转,而且偶尔会有异响,主板卡在LOGO很久才过去,过去了认不到硬盘,BIOS里也认不到。
  听说如果板是好的话,可以把板拆下来,单独接上,我把板单独拆下来,单独接上,还是认不到板,在BIOS里,MHDD都认不到,以此可以判断是否板坏????

网友:
还有一点,我发现几个盘电机电压只有3.5V,没超过5V,但有的是可以认到盘的,只不过有坏道。不是说,电机电压低于5V,板就有问题?

网友A:
多试试 主板上的几个sata硬盘接口 一般在mhdd里都能人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试 主板上的几个sata硬盘接口 一般在mhdd里都能人到了

试了,还是不行,硬盘有敲盘的声音,开始电机电压3.5V,过了LOGO之后,没有电压了,电机也不转了。是不是盘片或者磁头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修复机率小

网友:
单接板是不能认打的。模块都没读取,认到啥啊。。。静扯,刷单头ROM。试试吧

网友:
先检修电路板看看电源吧

网友:
不是单板都会认的,有些可以有些不行,上个型号看看。你先不要接盘,进系统以后开WDR单接板试试,如果可以识别为ROM就说明板固件一般没问题,不能识别的一般用编程器刷个ROM上去再试吧,电压那个不一定的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换板试试

网友:
如果电机转的。。板坏的机会不大。。

网友:
硬盘接上的时候,电机转,而且偶尔会有异响,主板卡在LOGO很久才过去
先确保硬盘的供电正常,(电源供电不足,电源接口,数据线 接触不良) 如果还是会异响卡在LOGO很久才过去一般是磁头问题。

网友:
都好专业 学习了 应该先查电源

网友:
看过了,也给我一些启发啊,谢谢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固件或者磁头问题。板是没有问题的,也不要搞ROM了。板和ROM有问题,盘是不会转的。就算是ROM有问题也是资料问题。你还是找个有设备的看看吧。这样搞维修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告诉你本人天天修西数硬盘。

网友:
是不是板子坏,换个硬盘看看不就确定了吗   硬盘一般异响硬盘的可能大  用别的检测工具检测看看

网友:
先ROM再说,不行砍头,再跑自校准,看你的一般都是关有问题

网友:
硬盘基本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我的一块三星的也是一样      学习了

网友:
驱动电路坏, 测一下电阻

网友:
  可能电压不够   .换sata线. 接口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我是新手

网友(2014-07-30):
单独接电路板在工具里面应该显示PCB模式,在电脑里面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
胡搞,电路板一般不容易坏,只要原先还转,你操作后出问题,绝对不是电路板的问是,QQ:1186046994

网友:
问题看来很多啊

网友:
找个同板号,家族,微码的单头个个头都试试,还桥头就丟一边,

网友:
楼主,主攻笔记本、台式主板维修,对硬盘修理,估计还未入行。板90%是好,很小概率是坏的,因为,电机已转,电机电压是伺服输出,电压可以从3V-9V,看不同的系列。多看教程,估计能修好。。

网友(2014-08-30):
大神们都在,过来围观学习

网友:
敲盘,基本都是头坏了

网友:
现在硬盘价格低了,维修的价值太低了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B:
把板拆下来,接上用MHDD看看,BUSU   DRDY    DRSC灯是不是亮的,亮的则板好,按F2查看固件是不是好的,估计板是好的,应该 是固件坏了!

网友:
磁头或者固件问题,板应该是好的

网友:
我是修盘新手,来学习

网友:
电机转, 板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如果电机转,板坏的机会不大。

网友(2014-10-03):
原来有的板可以单板试,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这有一500G的也是这样,刚开始开可以认下,拆装几次电路板后就完全不认了

网友:
那位师兄弟能说下硬盘上的各个点的电压吗